[求助] buck电源为什么在断续模式下,Vin的纹波会更大?

楼主(2014-12-04):
如题,buck电源为什么在断续模式下,Vin的纹波会更大?两种模式下,上管打开的时间是一样的;另外,下管的gate电阻调大一点,Vin的纹波会显著减小,为什么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相同负载,DCM和CCM模式,Ipk_dcm>Ipk_ccm,肯定Vin的纹波大些。   另外,在gate上面加小电阻,开关管导通速度变慢,尖峰电流也会变小,Vin的纹波也会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silverpuma 的回复
“相同负载,DCM和CCM模式,Ipk_dcm>Ipk_ccm”两种模式下,我量过phase上的正脉冲的波形基本一致,所以我判断为上管的打开速度和打开时间是一样的,这样的话为什么会Ipk_dcm>Ipk_ccm呢?
另外,我分别在上管和下管gate上串小电阻,发现下管上串阻时,Vin的纹波变小更显著,按说应该是上管变化明显吧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1.拿公式计算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了。   2.同步整流每个管子开关都时间都很重要,寄生的,耦合的电容、电感都会对电源造成很大影响。

网友:
断续情况下的纹波肯定要大一些的,看一下书就知道了。

网友(2015-02-04):
一定是那里出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