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vado中使用chipscope

楼主(2014-12-04):
如题,vivado中可以使用chipscope吗?怎样使用啊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综合完后选择你要debug的net,然后右键->Mark debug,接着在debug窗口里右键->Set up debug,创建ILA核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可以像chipscope中一样采集信号吗?vivado中并没有集成chipscope啊?我怎么打开类似于chipscope的界面啊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有chipscope,在设计中加入ICON和ILA的核,综合完成生成bit文件下载入FPGA中后VIVADO菜单下面的Flow下有chipscope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感谢版主啊,我试试这个方法。

网友(2017-08-05):
回复 网友B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