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什么仪器可以去除芯片外围的那一层黑色封装?

楼主(2014-12-04):
大神指点一下下

网友:
腐蚀开帽

网友:
发烟硝酸

网友(2015-05-05):
学些了,顶贴

网友(2017-09-25):
开封即可,激光漏铜后用酸腐蚀。一般用浓硝酸(发烟硝酸)和浓硫酸(98%),1:1配比。

网友:
哦哦,还不错的样子

网友(2019-01-10):
如果只是粗略看下,打火机开盖也是不错的

网友:
用酸啊,兄弟

网友(2019-03-26):
涨知识了!谢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