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MAX+PLUS和QUARTUS II的问题

楼主(2014-12-04):
1.MAX+PLUS和QUARTUS II两个软件编译同一个工程,出现的POF文件内容相差不大,但是相应的内容却有地址偏差?(是因为编译软件不同的原因么?)
2.因为有了问题1,所以想知道MAX+PLUS和QUARTUS II 的POF文件可以通用么?(二者相互调用,下载?)
希望那位高手能解疑啊?

楼主:
没人知道?
看来只有吧他们都下载进去试试功能了。

网友:
肯定是可以通用的,两个软件使用的编译器等子部件可能不一样,所以生成的下载文件不同。但是逻辑功能肯定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查看POF文件的内容是相同的,只是地址偏差的有点多。当是猜测是因为软件不同,导致的综合后生成的文件有所偏差,可能是利用不同地方的逻辑门产生的,所以有些疑问。经过下载测试,功能是相同的,也能通用,算是做个总结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