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状态机编写风格的一些疑问

楼主(2014-12-05):
不论是Moore Machine还是Mealy Machine,都是有两个寄存器的,一个是当前状态(state),另一个是下一状态(nextstate)。
那么写Verilog代码的时候,可不可以直接用一个state呢?比如如下代码,这么写仿真能跑通,但是有什么问题吗?(这么写挺方便的啊)

always @(posedge Clk)
     begin
     if(Rst)
       begin
         state <= 0;
       end
     else
      case(state)
       3'b000:        // To initialize Vmem, Calcium, EP, EN, IP, IN and counters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do something
          state <= 3'b001;
        end
       3'b001:            // Inherent leakages of Vmem, EP, EN, IP, IN, C of this particular neuron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state <= 3'b010;
          do something
        end
       3'b010:                   // iterate 135 times to accumulate EP, EN and IP and IN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if(cnt==135)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cnt <= 1;
              state <= 3'b011;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cnt <= cnt + 1;
          cnt_lsm <= 1;
          do something
        end
       3'b01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Finalize the membrane potential Vmem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state <= 3'b100;
            do something
        end
       ......
     endcase
     end

网友:
Mark下,关注大神回答

网友:
这么写也是可以的,功能一样的。你可以综合成电路看看,综合出来的应该是一样的。我们公司有的代码就是这么写的。

网友:
都说三段式状态机好,我个人还是喜欢二段式状态机的风格,不区分state 和 next_state

网友:
这里仅仅是编码风格的问题,没有什么问题。,一段式的你也放心使用吧!

网友:
状态机的next state在状态转移图中的概念,不不意味着在一个状态机中存在两个状太寄存

网友:
我也觉得用一个状态,两段式好一些;状态转移和输出分开,一目了然

网友(2015-11-24):
其实正式提出来的只有两段式和一段式

网友:
这是哪个设备的状态机

网友:
一段式状态机个人觉得有点乱,实习的时候上手第一个项目就是一段式写的,由于状态太多,现在看起来- -乱起八糟;现在一般用两段式和三段式,相对来说比较好管理。

网友:
表示支持2段。一段专门状态跳变。一段输入输出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其实你说的跟三段式是一个意思,三段式只是形式多了一个:next_state<=current_state;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其实我觉得三段更加利于维护,然后好像之前看过说两段式会有毛刺。

网友:
其实123段式状态机综合出来没有本质区别,不同之处在于,书写习惯以及对于调试维护的方便程度而已。遇到一些复杂的状态机以及复杂的输出情况,三段式的优势就很明显,所以,别嫌麻烦,能三段式最好三段式吧

网友:
个人习惯问题,其实都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