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实际工程开发用fpga开发板还是fpga芯片

楼主(2014-12-05):
学习fpga一段时间了,用的是EXCD-1的开发板,上面的fpga芯片是spartan-3e XC3S500E PQ208现在有一个实际的工程要用到fpga,我想问一下一、是用fpga开发板?二、还是用开发板上面的芯片,把芯片放到自己设计的集成电路上???

网友:
一般FPGA开发板是用来验证数字IP设计的,如果实际工程中需要使用,出于成本考虑,应该直接在系统设计中使用合适的FPGA芯片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真的谢谢你,芯片怎么用你能大致说一下吗?

网友(2016-04-13):
回复 楼主:

    开发板只做功能验证

网友:
个人认为,看项目具体情况,数量不多并且开发板能解决,用开发板就好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都可 以的 一般新手用开发板多一点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买芯片自己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