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奇怪的ESD失效

楼主(2014-12-05):
各位大侠有碰到GND PAD的ESD失效吗?
在GND及VDD两个 PAD分别放置R-C TRIGER POWER CLAMP,但在GND的NMOS失效-而VDD处的OK。

网友:
只有VDD一个电源吗?什么情况下失效?

楼主:
只有一个VDD,一个GND,在VDD对GND打+/-,都会出现。

网友:
在打的时候你是怎么接的?

楼主:
在第三方检测公司,按照ESD标准测试流程,进行测试。

网友(2015-03-11):
先确认下测试现象吧
对GND PAD来讲, VDD对GND打负时, GND PAD中CLAMP是走的二极管正向导通. 打正时, 走的是MOS channel (+寄生bioplar transistor).
打正和打负的损坏电压一样的可能性很小, 先确认是哪个先坏, 判断出失效模式.
另外, VDD PAD和VSS PAD中电路是否有区别, bonding wire长度差多少等等, 最好有具体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