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求助】有关DAC的SFDR仿真问题和别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14-12-05):
各位大神~ 小弟在做一个CS_DAC,输出的正弦波的均值不为0,导致后面在仿真SFDR时,在频率为0的地方有很高的db数,请教各位,这个直流对DAC的性能影响有多大?怎么才能消除这个问题。感谢~~

网友:
可能是电路问题导致的输出的失调。应该尽量消除掉。如果简单做频谱分析的话,不考虑直流分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