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想问下这几个db文件有什么不一样

楼主(2014-12-05):
综合的时候库里面有那么几个文件
里面的fast.db和slow.db和下面两个是不是对应一样的,还是有其他区别,希望知道的可以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

楼主:
有人可以解答下吗??谢谢

网友:
fast slow是stdcell 的, tpzn* 是io库

网友:
就像斑竹说的 前俩是std cell 后俩是io cell.
fast.db 和 tpz013g3lt 都属于min timing
slow.db 和 tpz013g3wc 都是max timing. *wc = worst cas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