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只有一个 power domain, 含有 level shifter 的 opcond 问题

楼主(2014-12-05):
大家好,我在做一个BLOCK,属于同一个POWER DOMAIN,里面有LEVEL SHIFTER,这种情况需要UPF吗?现在给过来的DATA没有UPF,这些LEVEL SHIFTER老是报很多 LIBSETUP-001 的WARNING:
cell %s(%s) was constrained to operate under the operating condition %s, but the library cell %s matching this characterization has not been used. Instead, library cell %s from %s:%s (voltage = %s, process = %s, temperature = %s) has been used. %s

然后是 LIBSETUP-001A,B,C;最后来个汇总:
Error: A total of 57 operating condition problems (LIBSETUP-001) have bee detected

我原以为手工接好POWER就可以把上面的忽略了,结果在 CTS 的时候就做不下去了,无论哪个OPT的COMMAND:CTS PRELUDE FAILED。请问这种情况一般的流程是怎样的?

网友:
如果你mcmm的话,必须写set_operating_condtions
不用upf ,

lvl cell可以写-object_list ,  单独指定 ,

mcmm setup过了的话,libsetup-001就没了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版主,发错版幸好那天没删成功。
    -object_list 以前试过用了会报错,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用。operating condition 就用了一般的STD lib。等我忙完手上的工作再去试一下 -object_list 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