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这样的时钟树靠谱吗?

楼主(2014-12-05):
双电源电压设计,时钟树用0.9v供电,其他的全部用0.3v(亚阈值)供电降功耗,因为电路速度可以跑的比较慢,但是在时钟树最后一级buffer和DFF的clk端都需要lever shift,请问这样的时钟树有什么缺点呀,可以实现吗(问题有点奇葩)?

网友:
时钟网络上肯定还有其它逻辑电路,也得处理,就算level shifter的延迟可以接受,也很难做到不同的时钟通路在所有PVT corner都是balance的。

为啥不时钟树也0.3v供电?

网友:
hold time能满足么,很怀疑,

网友:
0.3v ,这个你确认能翻转不?
你们做模拟电路还是数字电路啊。

网友:
hold估计有问题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