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MC 153nm shrink process

楼主(2014-12-05):
各位大神,UMC 153nm shrink process有做过么?初次接触可以shrink的工艺,而且是改版UMC  BCD 180nm工艺的版图,应该需要注意什么?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 这里是180nm shrink 85%后得到153nm的。

网友:
没啥注意的吧,按照0.18画,fab生产的时候自己shrink的,

看看文档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看文档,说是Analog部分不建议shrink,需要先放大118%,这样的话是不是整个Chip都要放大118%,只有需要shrink的部分(比如PR部分)不放大吧?

网友:
对,analog部分sizeup 118% , 数字部分不动,

网友A:
其实也无所谓, 90% shrink对analog部分有多大影响呢,不大的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由于是修改版图,很多线都是边贴边画的,放大后很多贴边的线会断开,lvs过不了,这种问题应该怎样解决?
    还有就是放大后Contact、Via都会变大,还有一些Layer(比如NPLUS)会出现误差,这样DRC也过不了啊。

网友:
直接看看doc吧,不同fab shrink rule/flow
还确实有差别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谢谢你!

网友(2015-11-14):
回复 楼主:

   好问题,点赞

网友:
对你们所说的表示,看不懂啊

网友(2015-12-23):
回复 楼主:

   好问题,给你顶一下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分享,谢谢

网友(2017-05-27):
好问题,点赞

网友(2021-02-01):
引用 网友A:
其实也无所谓, 90% shrink对analog部分有多大影响呢,不大的,

umc shrink ..

.option scale=0.85 ..

也有些FAB 如shrink 给你就SHRINK 後 model .
but umc 这个要自己下 sacle =0.8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