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anner ml2_125.md

楼主(2014-12-06):
我正在用tanner画版图,需要那个ml2_125.md文件,请问那位大侠有,提供一个,不胜感激

网友:
ml2_125.md  google 好像 Tspice model ?

*.include ml2_125.md .include C:\Tanner\TSpice90\models\ntyp.md

layout 和Tspice 是不同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吧,我其实是想说我在使用一个版图设计软件,请问你有那个文件吗,我在TANNER的安装目录下找不到

网友:
你在用L-edit画版图吗?
软件装好了,找到L-edit打开就行了啊
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Tanner 包含 ledit sedit tspice ..
如果你裝的只有 ledit , 當然不會有 tspice .
還有這是 model file , 選別家 model file 就可以讓 tspice simulation .

還有你發錯區, 這邊是討論 layou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吧,我到别的区去问,

网友(2016-10-12):
回复 楼主:

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? 我用的是Tanner13.0 在做反相器仿真的时候也是找不到ml2_125.md这个文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