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输出相位噪声到抖动的转化

楼主(2014-12-06):
仿真得到了PLL输出相位噪声,如下图,因为做的是时钟信号发生器,所以要把它给转化为抖动,周期抖动的RMS值,但一直有一个疑惑:这个曲线的频域积分的频率积分范围到底应该怎么选?听说做时钟发生器和频率合成器都是带内积分,但是为什么呢?还说有一些应用需要在某个特定的频率范围内积分得到抖动值?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?还请高人大神指教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把横坐标换成linear,纵坐标换成绝对值,就会发现。

    其实一定频率外后相位噪声面积很小了。

    理论上肯定是积分到无穷大,但其实积分到fref频率的RMS值和积分到无穷大的值,差不多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您的回复,做时钟不是积分到环路带宽处就可以了吗?怎么是参考频率Fref呢? 这个搞不懂,还请大神指教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积分值应该差不了太多,你可以实际看一下,理论是积分到无穷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,我去试一下,谢谢大神

网友:
积分到1/2的所测的时钟频率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您的回复,您说的所测的时钟频率指的是参考频率还是PLL输出频率呢???若是输出频率300M,那岂不是得从0积分到150M??

网友:
是的,高频到1/2 target frequency,低频不可能取到0,你想要pll工作一万年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呵呵,谢谢大神指点,低频从10Hz开始吧

网友(2015-01-18):
回复 网友B:

    算完之后需要乘以2吗?

网友:
仿真器给出的PN曲线,已经是单边带了呀

网友(2020-07-07):
哈哈哈哈,评论有意思

网友(2020-12-09):
很好的资料

网友(2022-06-08):
经验上积分到100M足够了,因为PN已经很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