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lipchip的bump cell的问题

楼主(2014-12-06):
在画flipchip时所需的bump cell的lef信息是自己写还是foundry给的?有哪位知道?求指教!!!

网友(2015-11-20):
回复 楼主:

   也可以自己画个BUMP的GDS,然后从GDS抽取LEF信息.初学者,说的不对还请大神批评指正!

网友(2017-04-19):
foundry给的,算服务费的

网友:
可以自己画,也可以foundry给

网友:
自己按照工艺厂提供的DRC文档画图也可以找工艺厂要

网友A(2017-06-29):
可以自己画也可以代工厂给,自己画吧。

网友B(2022-10-18):
请问下foundry给的bump的lef一般在哪里?和standrad cell的lef一起?

网友(2023-02-02)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下foundry给的bump的lef一般在哪里?和standrad cell的lef一起?

T的一般还有一个专门的库,自己画一个出lef就行

网友(2023-05-08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自己画也可以代工厂给,自己画吧。

请问一下如果是自己画的话,pr结束后做ir-drop分析时需要自己建一个bump的pgv么?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,设计flipchip所需的bump cell的LEF信息是由芯片制造厂商提供的。芯片制造厂商会提供相应的标准单元库(Standard Cell Library,简称SCL)以及IP库(Intellectual Property Library,简称IP库),其中包含了各种类型的基本单元和功能模块的电路原理图、版图、SPICE 模型、LEF 文件等设计资源。  对于常见的 flipchip 连接方式(例如 C4 连接),多数芯片制造厂商都会提供相应的 bump cell,包含了相应的 metal layer 图形、尺寸和引脚位置等信息。在进行后续的物理设计时,设计人员可以直接调用这些 bump cell 的LEF信息,以便快速完成布局和布线。  需要注意的是,在实际使用过程中,芯片制造厂商提供的 bump cell 的LEF信息可能不是完全符合实际应用的要求,设计人员可能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改和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