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ATLAB进行PLL相位噪声拟合出现问题

楼主(2014-12-07):
这个程序我相信做过PLL相位噪声拟合的大神应该都很熟悉

我把PLL每一个模块的相位噪声都在cadence里面仿真出来了并且把数据都导出来了并且生成了excel文件,如下图

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将这些数据导入到MATLAB里面,MATLAB界面有一个导入数据,点击进入如下:

请问导入数据是这样操作的吗?然后下一步该怎么办?
我试了很多次了,弄了很久了,最后还是搞不出来,最后总是这个结果:

求各路大神指教!!!!

网友:
matlab程序里有个文件是倒入这些数据的  不需要手动倒入 只要将你的文件名称弄对就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好,谢谢您的回复,您说的那个导入数据的文件是这个文件吧? _0)`_HD4S]U)I@KTH)JI7.jpg
打开这个文件之后,如图
需要对这个程序进行编辑吗?或者修改吗?
您说的:“不需要手动导入,只要将你的文件名称弄对就好了” 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?还请大神指教
压缩包中所有的文件如下图: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    看下analyze.m这个程序,里边有导入数据的文件

网友(2015-12-05):
你好,请问怎么仿真出来PLL各个模块的相位噪声呢?我只仿真出来了DCO的,之前尝试仿真divider的报错了。另外我的锁相环是全数字的,环路滤波器是verilog写的,怎么仿真相位噪声呢?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Divider的相位噪声要在PSS频率设为Divider的输出频率,分频比稍微有点大的话难以收敛,一般的话功耗别太低DIVIDER噪声影响不大。主要还是多仿真TDC的精度吧。最后用理论合成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哦,这样啊,我试试,谢啦!以后多多交流

网友(2016-08-16):
你好,你有pll相位噪声拟合的程序吗?可以发一个给我参考一下吗?

网友(2020-01-19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(2023-05-16):
您好,想请问下LPF的噪声是怎么仿真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