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为什么没有电流电容也被充电了?

楼主(2014-12-07):
红色是电容上的电压,绿色是放电开关的控制信号(高电平打开放电),青色是充电电流的值。为什么没有电流的时候,放电开关打开,电容也被充电了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此时上面漏电流和下面的平衡了

网友:
看看单位,不要总是质疑tool, 放电时候这么大的电流peak, 充电电流与它不是一个数量级,看起来当然在0附近,把它zoom in就会发现真相的

楼主:
知道了,70pA的漏电流充了40ms差不多是260几毫伏,放电开关打开的时候一边充一边放,放电开关关断后就充上去了,怎么减少开关的漏电流呢???

网友:
建议搂住多看看书,仿多了没用……

网友:
试试厚栅管

网友:
从你的电路上来看,电容电压没有放电通路是一定会冲高的,怎么处理漏电都没用,可以加大放电管的面积,让他关闭时候漏电比充电还多,当然这并不好,或者你从功能上处理,不放电的时候你到底要求电容是高还是低,给一个确定值

楼主:
从你的电路上来看,电容电压没有放电通路是一定会冲高的,怎么处理漏电都没用,可以加大放电管的面积,让他 ...
引用 网友B:

最高充到多少啊?接近vdd?其实是想该充电的时候,在v-变低之前实现把电荷保持住,没想到带来副作用,不想充电的时候也充电。

网友:
漏电是没有办法避免的,同意6楼的想法

楼主:
漏电是没有办法避免的,同意6楼的想法
引用 网友C:

为什么漏电最高把电容充到2.9V就不充了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跟充电路径上的阻抗有关,简单的说就是能力有限冲不上去了。

楼主:
如果外部电容考虑有漏电,一段时间后又降低到比较门限以下怎么办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根据你说的情况,我考虑在不给电容充电的时候是不进行检测的对吧,此时要求比较器不要误触发?给比较器加个latch好了,只比较关闭充电的那一时刻,其他时间保持比较值直到下一次比较

楼主:
回复  istart_2002

   根据你说的情况,我考虑在不给电容充电的时候是不进行检测的对吧,此时要求比较 ...
引用 网友B:

不给电容充电的时候最好不触发。现在的情况是触发的比较慢,也可以接受。
怎么加latch保持住,有没有资料介绍啊~~~~我没有时钟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需要时钟,用你控制充电结束的那个信号就行,比较器输出接一个传输门,后面再接一对输入输出接在一起的反相器就是latch了,工作时候传输门打开,当充电结束时关上传输门,比较器结果就保存在latch中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mos开关可以等效成一个电阻Rmos, 电容也可以等效成一个电阻Rc,电阻分压所以充不上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