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这样的指标能做到吗?

楼主(2014-12-07):
中心频率100MHz,调节范围在80MHz到200MHz之间,ringOSC 结构,在-40到125度之间的精度保证1%,所有的Corner下,能够做到吗?

网友:
应该能做出来
你说的频率精度我不懂,你是做pll还是vco
pll的频率精度取决于基准频率
单纯的osc不太可能有这么高的精度。

网友:
有恒流源可以试试

网友:
如果内置控制可调解 可以

网友:
一定要有内部修调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maneatis 结构 在TTCorner下温漂可以做到1%一下,但是SS和FF就没办法实现,还需要做process补偿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不是PLL  是开环控制 就是VCO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maneatis结构 通过改变电压 进而改变电流  从而改变R 进而改变RC 所以不是恒流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maneatis是PLL啊。 他的这个结构我做过,没想的那么好。什么地方需要这么高精度的OSC呢?我做过一个用了温度,工艺和电源电压补偿,不使用片外器件的情况下,偏差也有-5%~+5%。 但我就奇怪了,什么地方需要这么高精度的OSC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maneatis load的ring VCO

首先,我们的指标不知道,就说了个1%,
而且我们是开环控制,我觉得我们精度应该达不到
1%

而且还是100MHz

A 7MHz PTV Compensation Clock OSC in 0.25um CMOS.pdf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能不能把你做补偿的相关文档给看看 嘿嘿  上面的文章里也是做了PTV补偿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这个文章我看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内部调节,参考什么呢。Bandgap也有3%的偏差。只有电压参考还不行。有什么方法吗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我看的就是你发的这个,不过是JSSC上的,写的比这个好看,内容差不多。

网友:
工艺角在目前水平下,根本满足不了你1%的精度要求吧。

网友:
这个比较难,首先频率比较高,建议用osc+pll结构。
其次,基准频率要达到1%的精度+温漂,corner修调是必须的,还必须做温度修调。或者外接精准的电阻(或晶振)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corner修调有什么好的方法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应该达不到1%的要求,出来的时钟5%应该就不错了

网友:
可以做到,

网友:
corner修调比较简单,调电阻,调电容,调电流应该都可以,困难的是温漂修调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你好,请问:maneatis结构的ring osc ,设计之初,假如只知道,频率freq和精度accuracy,
由td=T/2N=CL*Vswing/Iref , 摆幅Vswing和支路电流Iref怎么确定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这个难度有点大,频率越高,在全条件很难达到1%精度,32M,我们做到过这个精度,但是温度是-40到85,还在TSMC下,换个工艺就不行了。能透露下啥应用需要这个指标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哈哈哈  我这指标把大家吓到了  我能说我们的指标不确定吗?一开始说是1%,定指标的人估计也不清楚吧,后来达不到,就改成5%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你做32MHz的时候,可调范围是多少呢?定指标和定架构是最难的,所以一般都没指标,搞出来多少是多少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你好,请问:maneatis结构的ring osc ,设计之初,假如只知道,频率freq和精度accuracy,
由td=T/2N=CL*Vswing/Iref , 摆幅Vswing和支路电流Iref怎么确定呢?

网友:
楼主1%出来了给大家说一声~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  这个ID看着很熟啊,哈哈哈
哎,没有电路的感觉,尽信书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  5%应该还好,不过你这个频率太高,不太确定。
     我这边结构和电路都是遗留下来的,调一调在-40-85,5%很容易实现。
    主要就是基准电流-拷贝后对电容充放电,具体电流设置看电流源的稳定性,当然还要校准

网友(2023-10-26):
RC oscillator 随电源电压敏感度能做到5%内吗 (1.8~3.9V电源电压变化范围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