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calibre PERC

楼主(2014-12-07):
请问大家的工作流程中有没有使用calibre PERC的?能不能提供点启发?

网友:
先进的东西,没有用过
一般是65nm以下采用吧, 需要fab有这个rule,

网友:
没有用过

网友:
好像也可以自己写一些SCRPIT来检查

网友(2017-10-26):
没有使用过,很感兴趣

网友:
针对小工艺的。应该28以下。检查 ERC之类的

网友(2022-06-29):
一直使用的都是90nm以上的工艺,还没碰到PERC的rule

网友A:
有perc的,你要什么启发?有具体的问题吗

网友(2022-11-01):
这是我对perc的认知,在此分享给大家。perc是用来检查IO模块的相关问题,perc中主要分四类2P,CD,LDL,Topology。CD是检查IO模块走线的过流能力(一般看浪涌电流情况下IO走线是否能承受);LDL是检查IO的latch-up和IOpad相连的内部管子的latch-up保护;P2P是检查ESD管打开时,从一个PAD到l另一个PAD的电阻是多少,电阻大会影响ESD泄放(一般要求这个电阻小于1欧姆);Topology是中偏电路结构的检查,主要检查芯片ESD的保护网络。

网友B(2023-01-19):
可以参考下calibre安装目录下的示例
./shared/pkgs/icv.aoj/examples/calibre_perc/

网友C(2023-02-23):
引用 网友A:
有perc的,你要什么启发?有具体的问题吗

最近刚刚开始学习perc,大概浏览了一遍user guide,在使用rule生成工具时有一点疑问,想请教一下关于clampdevice和ESDdevice文件的写法应该注意什么呢?

网友(2024-12-13)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参考下calibre安装目录下的示例
./shared/pkgs/icv.aoj/examples/calibre_perc/

正好需要,非常感谢!

网友(2025-03-18):
perc和erc有什么区别

网友D(2025-05-26):
引用 网友C:
最近刚刚开始学习perc,大概浏览了一遍user guide,在使用rule生成工具时有一点疑问,想请教一下关于cla ...

我现在也正在学习PERC ,但是也是工艺厂没有提供rule?能分享一下rule怎么写的嘛?另外是不是需要写四个rule?因为要检查四项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现在也正在学习PERC ,但是也是工艺厂没有提供rule?能分享一下rule怎么写的嘛?另外是不是需要写四个rule ...

你好!我也在学,但是不会写perc的rule,请问您学的咋样了,能不能互相交流一下,主要是要我学那个p2p算ESD走线阻抗

网友(2025-10-25):
引用 网友E:
你好!我也在学,但是不会写perc的rule,请问您学的咋样了,能不能互相交流一下,主要是要我学那个p2p算E ...

我公众号有分享过一些内容。IC模拟版图设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