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-DC设计一些问题

楼主(2014-12-07):
DC-DC设计中开关管为什么多用PMOS管,PMOS管相对NMOS,NPN,PNP有什么优势???谢谢

网友:
你说的大概是低压应用情况如此。驱动简单,外围不需要boot电容。缺点是power管面积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很感谢你,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PMOS成本比NMOS高,加工工艺复杂,所以 NMOS在DC-DC电源中应用比较多

网友(2015-02-04):
某些应用中驱动简单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某些应用??? 比如?、

网友:
还有其它的优缺点吗?请大神详细回答。我个人认为,还是看电路的应用。

网友(2017-08-04):
一般用NMOS才对啊,PMOS不容易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