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在ltspice中设mos管的长度为变量

楼主(2014-12-07):
小弟想做个输出电压随mos的沟道长度变化的图,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设置,nmos4也只能输入固定值,求各位大哥教一下

网友(2015-01-21):
这个好像不可以设置的吧 我也没找到 是不是spectre里面有?---仅供参考,一起讨论~

网友:
先用.param 定义参数,然后将管子长度设为这个参数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