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望各位大大解惑,菜鸟万谢

楼主(2014-12-07):
图中反相器两端都接接地电容做什么用的?那不会冲突么??

楼主:
我数字仿真和模拟仿真都仿过了,感觉没什么影响,所以想知道到底有什么作用。。。刚刚入门小菜鸟。

网友:
去耦电容,滤除信号中的干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不会冲突的么?反相器2端不是应该相反的么?

网友:
是用来延长那一条路径到或非门的时间嘛? I159不是反相器吧,symbol后面没有小圆圈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I159是延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