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放大器摆率在Cadence中怎么读出来

楼主(2014-12-07):
这是仿真放大器SR的仿真图,这可以直接读出SR是多少吗?

网友:
Vout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放大到能看到斜率,然后选一段比如从10%到90%,看斜率是多少,就是多少。
SR=(v2-v1)/(t2-t1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仿真后打开calculator, 里面有SlewRate函数,可以直接计算出来,实际上楼上的说法就是计算的方法。

网友:
貌似calculator里面有个deriv,可以将每个点的斜率直接算出来。。。

楼主:
哦。。。好的谢谢各位了!!!

网友(2021-02-25):
按A和B标两个点,自动就会显示斜率

网友(2022-03-23):
楼主有压摆率仿真教程吗

网友A(2023-12-18):
会了,calculator中设置后可以自动计算出来

网友(2024-06-23):
引用 网友A:
会了,calculator中设置后可以自动计算出来

请问deriv这个函数应该怎么用呢?比如我的运放有一个Vout和一个Vin,我想看dVout/dVin,不知道该怎么看。

网友:
:lol:lol:lol:lol:lol:lol

网友(2024-08-04):
引用 网友A:
会了,calculator中设置后可以自动计算出来

怎么个算法,直接拉ID/Cl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