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多位优先级编码器中如何使用for 循环精简代码?

楼主(2014-12-07):
300资产

优先级编码器代码如下:
if (in[0])       out = 0;
else if (in[1]) out = 1;
else if (in[2]) out = 2;
...
else if (in[63]) out = 63;

else out = 0;

上述代码,如何用for 精简代码?下面的代码可以吗?

(第一段for)
integer i;
for(i=0; i<64; i=i+1) begin
  if(in[0]) out=0;
  else if(in【i】) out = i;
  else out = 0;
end

或者这样?(第二段for)
if(in[0]) out=0;
for(i=0; i<64; i=i+1) begin
  else if(in 【i】) out = i;
end
else out = 0;

但第二段for代码语法错误,第一段for代码语法没问题,
请问第一段for代码会被展开成我们需要的形式么??

网友:
case也可以,将非优先级的那些项目设为x,如
case(in)
2'b1x: out <= 0;
2'bx1: out<=1;
endcase
我记得在一本外文书上有写的,当两项有冲突是,第一项为优先级,不过,我没这样做过,我是菜鸟一个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 还是说第一段会unroll 为

    if (in[0]) out = 0;
    else if (in[1]) out =1;
    else out = 0;

   if (in[0]) out = 0;
    else if (in[2]) out =1;
    else out = 0;

      if (in[0]) out = 0;
    else if (in[2]) out =1;
    else out = 0;

   if (in[0]) out = 0;
    else if (in[3]) out =1;
    else out = 0;
.....
?

网友:
我认为第一段代码会展开成除in[0]外,其他无优先级的编码器,也就是二楼的代码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如何才能实现多位的 优先级编码器的代码呢? 除了一直写 if else 语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