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个问题,使用两个边沿,当时钟占空比不总是50%时,会对电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

楼主(2014-12-07):
请教大侠们几个个问题,1、使用两个边沿,当时钟占空比不总是50%时,会对电路造成什么影响呢?可否举个例子
2、什么时候必须使用50%占空比的时钟?在什么时候可以放宽要求?

网友:
1,用到两个边沿时,时序会变紧张,当占空比还不是50%时,就更紧张了。例如10M时钟周期100ns,但高低电平分别是70ns,30ns,那么时钟定义应该按16M定义并增加一定余量
2,任何时候只要时序能满足要求,没有什么情况是必须要求50%占空比的时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再请教一下,为什么“高低电平分别是70ns,30ns,那么时钟定义应该按16M定义并增加一定余量”,为什么是16M呢?谢谢

网友:
指的是在综合工具中的时钟约束。
如果非50%占空比,则必须考虑最严格的情况,如例子中的16M = 1/(30ns*2)

网友:
最好别用两个沿采,一般只能保证一个沿的timing

网友:
用两个沿的都是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