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2C中从机怎么处理 有可综合模块吗

楼主(2014-12-07):
对于I2C来说,一般有三个模块,一个是信号源模块,发送数据,地址,读写信号等;一个是控制模块,可以认为是I2C主机;最优一个是I2C从机。我现在编好了I2C控制模块,可以综合,另外两个模块,为了模拟功能,采用的是不可综合的verilog代码;现在已经经过modelsim仿真,功能正确;
我想把三个模块当做三个IP核一起放到后端去布局布线,生成版图,可是另外两个是不可综合的,请教下大家,该怎么办呢,有没有哪里能下载可综合的从机模型的,比如EEPROM等;

网友:
上网上搜搜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。。。 这个答案。。。

网友:
上这个找找:http://opencores.org/projects

网友(2015-09-20):
回复 楼主:

   我自己写的,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577167-1-1.html   I2C_slave,根据地址译码可以寻址2^8个16位宽寄存器

网友(2015-11-26):
如果是只接入scl,sda。那么不可写出可综合的。
如果引入clk,rst.那就可以。
否则那初始化的赋值就能拦住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