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噪声仿真问题: equivalent input noise VS. noise summery 仿真结果不同

楼主(2014-12-08):
大家好,
我现在用cadence spectre的.noise 对OTA做噪声分析。显示噪声仿真结果有两种方法:1. plot equivalent input noise. 具体方法是打开spectre simulator menu-->results-->direct plot-->equivalent input noise. 然后使用cadence自带的calculator工具的rms function
2. 直接显示input referred noise. 具体方法是spectre simulator menu-->results-->plot-->noise summary.

我的问题是,第1种方法显示的噪声要远远小于第二种方法显示的噪声。哪个仿真更准确?

附图1是OTA噪声仿真电路。
附图2是第一种方法的噪声仿真结果,最大噪声在1Hz处,数值为~4.2uV/sqrt(Hz),100kHz处数值为120nV/sqrt(Hz). 注意,这个图带宽是1~100MHz,事实上所跑的仿真带宽为1~100kHz. 使用caculator的RMS函数计算,在1~100kHz带宽的RMS噪声为127.9nV/sqrt(Hz)。然而,第二种方法的噪声仿真结果,1~100kHz带宽的RMS噪声为40.5uV/sqrt(Hz). 远远大于第一种方法的RMS结果,并且远远大于附图2 中的噪声最大值。

附图1:OTA噪声仿真电路

附图1:OTA噪声仿真电路

附图2:第二种方法的噪声仿真结果

附图2:第二种方法的噪声仿真结果

网友:
第二个是1~100KHz的积分值

楼主:
两个都是1~100KHz带宽的噪声结果。所附图关于第一种方法的仿真结果是1~100MHz,我贴错了。事实上当用calculator RMS function 计算RMS噪声时所跑仿真为1~100kHz。原帖已更新说明。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test

网友(2016-08-16):
具体可以深入研究

网友(2017-03-31):
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

网友A(2017-09-04):
方法一是等效输入噪声,方法二是输出噪声。  Voutn = Vinn*A.

网友(2019-04-30):
引用 网友A:
方法一是等效输入噪声,方法二是输出噪声。  Voutn = Vinn*A.

楼主已经接成单位增益反馈了,输入和输出噪声应该相等啊

网友(2019-08-20):
萌新来学习噪声怎么跑的

网友(2019-12-09):
楼主现在搞明白了么?

网友:
请问解决了吗?应该怎么看 ?也碰到这个问题

网友(2022-03-19)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

网友B(2022-12-09):
楼主不应该用rms进行计算,因为rms在对信号的平方进行积分后,还要关于x轴平均一下,然后才开方得到最终值。但是等效输入噪声应该是用integ对信号的平方进行积分后,直接用sqrt开方得到的。因此,这里第一个结果的平方乘以100K(约等于100K减1),然后再开方才是等效输入噪声,也就是说127.9nV还要再乘上根号下100000(约316),结果正好是40.5uV左右,和noise summary的结果是对应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不应该用rms进行计算,因为rms在对信号的平方进行积分后,还要关于x轴平均一下,然后才开方得到最终值 ...

您好!请问有哪些方法能在输入信号里面加白噪声呢?目前我只知道在tran里面transient noise的选项。

网友(2023-02-03):
引用 网友C:
您好!请问有哪些方法能在输入信号里面加白噪声呢?目前我只知道在tran里面transient noise的选项。
...

您好!这个我也没有研究过,感觉可能是在输入源那里可以设置吧

网友(2023-11-24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不应该用rms进行计算,因为rms在对信号的平方进行积分后,还要关于x轴平均一下,然后才开方得到最终值 ...

那使用rmsnoise的函数是否可以呢,但是我是用rmsnoise的结果和积分后开方的结果不一样,请问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(2024-08-14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不应该用rms进行计算,因为rms在对信号的平方进行积分后,还要关于x轴平均一下,然后才开方得到最终值 ...

学习了,大神!

网友(2024-12-21):
请问楼主这个曲线在高频翘起是什么原因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