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模拟] ESD相关问题

楼主(2014-12-08):
各位可有遇到过在一个ESD电路中,利用一个二极管做成一个三极管。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?
就是说本来是一个两个管脚的二极管,可是电路应用中将其做成了一个三极管的model进行调用。为什么要这样用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ohgodsomuchprobs

网友:
你看看是不是TVS器件啊

网友:
啥叫TVS器件?

网友:
因为将三极管的bc极连接在一起就相当于一个二极管,在没有二极管模型的时候可以调用三极管模型来仿真。

网友:
来观摩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