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ormality: 求助脚本传参写法

楼主(2014-12-08):
fm_shell -f    fm.tcl

想通过该命令传参数 testcase testdir 给fm.tcl,该如何写,谢谢!这样就可以避免fm.tcl中有hardcode

网友:
formality 用的不怎么熟,不懂你的意思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用脚本文件执行formality—— fm_shell -f fm.tcl
  在fm.tcl里面需要设置reference design 和implementation design,这些的设置涉及到design所在路径的设置,如果不通过传参,就得在fm.tcl中hardcode写入design所在的位置。
如同:
read_verilog  -container r /home/abc/xyz/alu.v
....

这样的fm.tcl只能用于某个例子,而不能灵活用于别的测试例。

我现在解决的方案是,通过脚本(可以传参)为每一个测试例写一个fm.tcl。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?:)

网友:
真是有时间搞啊,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项目组有一个包含很多测试例的测试集,要用formality 批量运行,测试code,需要用脚本实现,只能啃了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