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问标准单元库中的delay有一个load multiplier load 的delay

楼主(2014-12-08):
在看标准单元库的user guide 的时候  有一个delay table,里面有一项是load multiplier load 时候的delay 单位是 ns/pF 求解这是什么意思?这个delay代表啥?还有一项是pin capacitance,这是指输入端口pin看进去对地的电容吗?可以理解成器件本身的负载值吗?
求大神~~~~

楼主(2015-01-21):
差不多能懂

网友:
那个库的delay计算方法, 就是普通的查找表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