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DC process terminated by kill

楼主(2014-12-08):
运行DC ,进程被自动kill. information:interruping current command (INT-2).

请问,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怎么解决?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脑内存溢出吧,在溢出的地方只能一条一条指令输入吧。又或者你的RTL代码有问题。这是我之前遇到的情况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回复,我问了下同事,确实是内存方面的问题。具体是我选择的server不是我们这个team的,而我在这个server上启动DC,占用内存过大,IT自动把进程kill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