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统计] FPGA 独有功能有哪些

楼主(2014-12-08):
大家好!像大家请教下。对于FPGA我就是个新手,学习了一段时间,还是不知道FPGA有哪些独特的功能,即其他数字芯片无法取代的。都在哪些应用方面用到FPGA呢?

网友:
最独特的功能就是“可编程”,很容易对硬件进行升级
并不是说其他数字芯片无法“可编程”,而是没有FPGA这么灵活

既然你说到数字芯片,那FPGA里面的一个宏单元是不是也算独特功能,如PLL,DSM

用到FPGA的应用,一般都是一些用量比较少的,量大了则一般会考虑做成芯片。
但做芯片时,FPGA可用于形式验证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回复,我就是个菜鸟级别的,需要像大家学习的东西还很多。请多多指教。

网友:
可编程 fpga就叫可编程逻辑器件 一个芯片根据你的需要可以实现各种功能,还能不断修改升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