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在后台仿真?

楼主(2014-12-08):
求助,如题,如何在工作站后台运行仿真?已经有input.scsJ和runsimulation
命令应该怎么写?

网友:
顶一下。同求hspice后台仿真命令,最近老停电,停一次得从头再跑,太烦人了,服务器有备用电源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。
找到了办法
在/netlist/runSimulation中有一段命令,将其中“=”涉及到的字符删掉,然后执行其他字符就可以后台仿真了。
现在求助怎么在后台仿真的时候看波形啊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e,感谢你的探索。不过,后台仿真的结果不是仍然放在服务器上你的home下的simulation文件夹里了吗?难道你修改等号的时候,把路径修改了?

楼主:
在后台使用命令看波形还是没解决,可能是缺少wavescan软件。
不过可以开ADE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输入 wavescan& 或是awd& 打开results Browser 查看仿真文件夹下的psf文件

同时可用 spectre input.scs 跑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