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关开环系统函数的推导

楼主(2014-12-08):
求助各位大牛,分析复杂结构的系统函数时大家是用什么方法的,不会是手算的吧。。。比如下面这个结构:

结构图

结构图

这是其对应的系统函数:

对应的系统函数

对应的系统函数

这个系统函数是怎么得到的呢,可否通过计算机算出来,感觉自己手算太麻烦了
谢谢各位!

网友(2015-01-23):
同问,这个系统还算太复杂,更复杂的系统传函一大串,不知道是不是用软件计算仿真的

网友:
只有手算了,或者仿真跳过计算传递函数直接得到传递函数的曲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