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UVM中,为何每个class定义里面都有一个new函数?这个函数的作用

楼主(2014-12-08):
[求助] 为何每个class定义里面都有一个new函数?这个函数的作用UVM

class simple_test extends uvm_test;
    function new (string name, uvm_component parent);
      super.new(name, parent);
    endfunction : new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end class;

本人菜鸟,刚学习UVM,请指教,多谢

楼主:
simple_test   a ;
a = new(); //这个new()就是class里面定义的new()函数吧?

网友:
你有没有试过
class test;
endclass

test inst;
inst = new;

是不是觉得class里没有new函数也可以?

网友(2016-06-14):
想请教下楼主有答案了吗,这里现在也初学uvm遇到这个困惑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类的new函数与动态数组的new[]类似,都是同样的功能,分配内存,以及初始化变量,一般叫这个new函数为构造函数。
    对比verilog
    module a  .... endmodule
    module b
         .....
         a u_a;
     endmodule  完成了 a 的实例化

    class  a .... function new()..... endclass
    class b
    ....
     a a_t;
     a_t = new()
     ....
     endclass

网友(2016-11-10):
回复 网友A:

   因为基类中有构造函数,所以继承类中必须要有这个构造函数。最近我也在学习UVM,期望能多交流交流。

网友:
uvm一般都用factory机制,来调用这些new函数,自动实例化;如果没记错的话,new函数里有两个参数,一个是name,一个是parent; 用factory的话,会自动建一个tree。

网友(2021-05-12):
new在继承类中用于分配内存和初始化变量,调用new实际上是在为该对象申请一个内存块来保存对象的变量,UVM_component用new来声明自己结点和父类的名称,用来辅助构建UVM树。uvm_object派生的类在new时无需声明父类名称,只需明白create和new的异同即可,create是new的进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