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何每个class定义里面都有一个new函数?这个函数的作用

楼主(2014-12-08):
求助] 为何每个class定义里面都有一个new函数?这个函数的作用function, parent
为何每个class定义里面都有一个new函数?这个函数的作用UVM
class simple_test extends uvm_test;
    function new (string name, uvm_component parent);
      super.new(name, parent);
    endfunction : new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end class;

本人菜鸟,刚学习UVM,请指教,多谢

楼主:
simple_test   a ;
a = new(); //这个new()就是class里面定义的new()函数吧?

网友:
先找本《SystemVerilog for Verification, 3nd Edition》看看吧,不补充OOP/SV基础知识UVM没法用的

网友:
回家去吧,种种菜啊什么的都挺好的,做ASIC本来就没前途,何况你这样儿不看书这种问题都来问的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