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中的各种抖动值

楼主(2014-12-08):
经常在论文里面看到什么PLL的周期抖动,周期对周期抖动,长期抖动,累积抖动等等,还有抖动的峰峰值与抖动的均方根值虽然看了很多论文,但一直没有明白这些抖动值的真正含义和真正意义在哪里?
我只知道对于时钟发生器来说,衡量其最终的性能指标是要将输出相位噪声转化为周期抖动的RMS,但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?或者说我还没有真正理解这样做的目的和原因是什么?
求大神指教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就是方差,标准差的概念,用于衡量数据(频率)变化的指标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回复,那像时钟发生器一般都是算的周期抖动的RMS值就可以了,那周期对周期抖动主要应用在什么地方?它和周期抖动在具体的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呢?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    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470305-1-1.html

   ISSCC 2012 T5 专门讲了jitter的概念,应该能解决你的疑问

  ISSCC 2012 Tutorial 5:
  Dalt, N D (from Infineon), "JITTER: basic and advanced concepts, statistics, and applications"

网友(2022-03-08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感谢感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