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NOMS电容

楼主(2014-12-08):
请问NMOS电容的上下极板是不是只要栅极电压大于衬底电位1V,就可以随便接了?例如:两级运放中的米勒补偿用NMOS电容,那么NMOS电容的栅极是接第二级的输出好,还是接第一级的输出好?

网友:
相差不大,可以关注下MOS地C-V曲线。

网友:
是native NMOS?
要小心,我见过一个这样的设计,有问题

网友:
看应用,有时候有问题

网友:
能说说有些啥问题呢?多谢!
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请问会出现什么问题?能具体一点嘛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是native NM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