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ise综合后得到的最大频率的意义

楼主(2014-12-08):
ise综合后得到的最大频率的意义??,有何意义。指的是该工程在理想情况下的最大运行频率吗?

网友:
应该是根据布局布线延时算出来的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是综合得到的最大频率,还没有到布局布线。

网友:
综合后的最大频率知识计算了组合逻辑cell以及触发器的一些时钟误差等,没有加入连线延迟,知识大概给个参考,一般布局布线以后会加入连线延迟,所以布局布线以后基本达不到综合后报的最大频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