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数字前端的算法求助

楼主(2014-12-08):
在下大二想做数字前端。想了解下RTL CODE到高端时涉及什么类型的算法?和计算机中的算法数据结构,通信的信号与系统关系大不大?
感激不尽

网友:
音视频算法,图像算法,加解密算法,纠错算法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RTL Code只是用来实现电路的一种手段,重要的是你的idea。

    算法是RTL要实现的一种,有很多领域,建议选择感兴趣的领域;除算法外另外还有控制。在实现中算法一般对应数据通路的实现,而控制,更像是组织和维护时序列。

     大二,先去了解一些基本的电路实现,比如digital arithmetic。另外数学也很重要。还建议学习一些算法评估的工具,比如Matlab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感谢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