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根据工艺库来确定是否需要加入 well tap

楼主(2014-12-08):
如题,这个在哪里可以看呢?lib中吗还是lef中,看哪个指标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什么意思

网友:
楼主,请先搞清楚well tap的原理,well tap顾名思义就是阱连接,如果阱不做连接的话很容易产生latch up效应,所以cell上不带tap功能的工艺库都得加well tap cell,一般lib lef中不会做详细说明,请查阅design rule文件,希望能帮上你;

网友:
不加会有latchup error的, drc的时候,

你的问题太多了, 学生时间真是多啊,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恩 先谢谢啦,我知道它的原理 因为看网上说有时候需要加 有时候不需要加 就看你的库中的单元没有做阱,如果做了就不用,如果没做,就要单独要;我就是想知道从哪里可以看到我的库中的单元有没有做这个阱,从而决定要不要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