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o方向和模拟电源io连接问题

楼主(2014-12-09):
这是在 IC Compiler电源io的截图,电源为什么没有pad(也就是黄色的那部分小方块),是不是方向有问题。还有就是我在做模拟电源连接的时候,derive_pg_connection 不能将模拟io(SVDD1AP_PAD)连上,这是什么原因呢?

在模拟电源的连接的时候我先用create_net -power vd09 ,然后用derive_pg_connection -power_pin vd09 -power_net SVDD1AP -cells SVDD1AP_PAD
但是连不上,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呢?

楼主:
用的是derive_pg_connection -power_net vd09 -power_pin SVDD1AP -cells SVDD1AP_PAD这个,上面写错了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有用过connect_net 指令,但是提示错误,Can not connect a PG net to leaf level output pin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