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将关键路径上的cell替换为低阈值的cell

楼主(2014-12-09):
有一种说法是:关键路径上使用低阈值电压来满足时序要求,在非关键路径上使用高阈值电压来满足对漏电流的控制
   我想问下 这个具体怎么实现呢
我看网上一种说法是:首先采用高阈值电压单元作综合,找到关键路径,然后用低电压单元换掉高电压单元,直至达到性能目标
   但还是不太会 怎么用低的换高的呢? 具体命令或操作怎么实现

网友:
这个是自动的,ICC优化时-power就行了,或者pt里fix leakage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自动的啊,不是手动的吗?可以手动写个命令什么之类的吗 应该也可以吧

网友:
focal_opt -setup -hold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这个是icc的吧 ,edi中有没相似命令呢

网友:
回复 3# 522526tl 没手动弄过啊,那得多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