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低寄生电容ESD器件设计

楼主(2014-12-09):
有没有大神知道关于低寄生电容ESD器件设计的优点,以及它的大概原理的呀。急求呀,拜托了。。

网友:
尽量减小面积      并把电容成分串联

网友(2015-01-16):
ESD性能也会随之下降吧

网友:
需要用到全芯片的概念,找ker的论文仔细研究。

网友(2015-03-11):
举个简单例子:
用MOS做保护器件时, 用环形gate, 减小drain面积.

网友:
一般ESD寄生电容是多少呢?

网友:
用MOS管的话, pf级.
高频信号往往要求在几十ff级.

网友(2015-07-16):
小结电容的ESD产品,一直都是有难度的.

网友(2015-10-13):
回复 楼主:

要看要通过的ESD电压为多少KV. 如果,寄生电容在1pF 以下,使用CMOS 工艺的话,只能使用NMOS, 而且,设计正确下,应该没有办法达到1KV以上

网友:
楼主需要做片上集成还是?主要是看应用的场合,高频需要小于1pf,同时看ESD的结构,使用的工艺。
ESD有很多参数相互的影响,单单看一个指标是没有意义的。
应用场合对ESD的要求是需要综合考虑的。
感兴趣可以加我QQ聊:2592863112

网友:
需要考虑全局,应用场合对抗ESD电压、电容等性能指标的要求,单纯的考虑电容是没有意义的。当然低电容的器件在高频的应用场合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。有兴趣加QQ聊聊:2592863112

网友:
应该要用SCR结构吧, 这个对工艺要很熟悉,一般工艺厂是没有现成结构的,要自己尝试.

网友(2016-01-05):
需用Thyristor做, SCR就是Thyristor其中一種, 但也需要考量trigger voltage不能過高, 會打壞受保護器件的MOS gate oxide; 另外也需要考量holding voltage不可低於standoff voltage or working voltage, 否則會容易出現latch up現象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