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多模块控制一个外部存储器,用总线可以吗?

楼主(2014-12-09):
最近遇到一个问题,在做ML605板子的实验,需要用到板子上的DDR3做存储。但是请求使用DDR3的自己做的小模块不止一个,而且将来可能更多。DDR3只有一套接口,所以如果想要多模块都能访问DDR3,必须做上层仲裁。但是怕自己做的扩展性不好,也怕很多问题考虑不周全,所以想能不能用某种总线的方式,将需要访问DDR3的模块作为主设备,DDR3作为从设备,多主一从的访问DDR3。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可行,如果可行,应该选择哪种总线比较好呢?大概是个什么结构?
xilinx的DDR3 MIG可以选择AXI接口,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完成我需要的用途?

楼主:
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比较普遍的总线可以用,自顶一记,希望能有人解救。

网友(2015-02-05):
如果选择AXI接口,可以使用Multi-Port-Front-end core来实现总线仲裁

网友:
多访单,必须要仲裁,你怎么都逃不过仲裁的。。。所以还是老实写个仲裁吧,简单的轮询就可以

网友:
IP应该支持多端口的

网友:
4楼说得有道理,无法避免仲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