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加入veriloga开关模型后振荡器仿真相位噪声时,pss仿真错误

楼主(2014-12-09):
振荡器中有一个模拟开关,本来是用mos管实现的,振荡器相位噪声仿真结果不理想,想用理想的veriloga模型替代试下有没有改善,结果PSS分析时遇到了错误,结果如下,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`I29:vin_vout_flow' ,理想开关的veriloga模型是用的cadence自带的,代码如下:

module sw_ideal (vin, control,  vout);
  inout vin, vout;
  input control;
  electrical control, vin, vout;
  parameter real    vth  = abs (1.2);
  parameter real    slack = 10.0p  from (0:inf);

    integer   sw_state;
    real      vc;

    analog begin
        vc= abs(V(control));

        sw_state = vc > vth ?  1 : 0 ;

        @( cross ((V(control)-vth), 0, slack,  control.potential.abstol) ) begin
           sw_state = vc > vth ?  1 : 0 ;
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    if ( sw_state == 0 )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(vin,vout) <+  0.0 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lse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(vin,vout) <+  0.0 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end
endmodule

不知道有人知道怎么解决不?veriloga的模型可以进行pss仿真么

网友(2025-01-03):
pss不支持verilogA,你用理想器件搭一下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