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仿真UVM平台 速度很慢

楼主(2014-12-09):
各位大侠:      我现在用VCS201209仿真uvm平台,rtl文件也就几十个吧,仿真速度感觉很慢。如果不用uvm平台仿真的话,也就二十多分钟,

     加上uvm仿真的话需要五个小时。

    这个应该怎么解决?

网友:
增量编译,加分布式仿真,提高CPU,内存...

楼主:
都加进去了,还是很慢。 验证用例存在大数据量,我把这些数据都按照32bit无符号数的格式存放在队列中,仍然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猜测:跑UVM的时候好像要加debug参数,另外uvm毕竟比普通的tb多了各个组件。
    楼主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下

楼主:
  能具体一点吗?   我现在在做基带模块方面的验证。  代码确实比较多。跑不动。如果速度提不上去的话,UVM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优势了,可能还不如纯verilog仿真呢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首先 你得确认下你的UVM跑的和普通的一致,是否在monitor那儿错过了
然后 trans很大,scoreboard里是否存在太多trans?这个我手边没有例子,只能给楼主提出一些思路,见谅

楼主:
回复  allencherry

    首先 你得确认下你的UVM跑的和普通的一致,是否在monitor那儿错过了
然后 tr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Monitor触发的次数很少,就二十次吧。  应该不是这块的问题

网友:
想问下楼主VCS怎么安装的????

网友(2019-01-23):
楼主后来有找到解决方案吗

网友B:
在vcs的编译选项中加入 +prof 选项,./simv后会生成一个vcs.prof的文件,里面列出了每个模块,每个block对cpu的消耗

网友:
初步判断楼主出现的情况输入编码风格的问题,对sv的语法掌握可以加强下

网友(2020-07-01):
引用 网友B:
在vcs的编译选项中加入 +prof 选项,./simv后会生成一个vcs.prof的文件,里面列出了每个模块,每个block对c ...

谢谢,这个命令不错。
我仿真平台在0ns那里停很久,用-ucli命令没发现是loop导致的。加了+prof命令(我vcs版本是加-lca  -simprofile)后发现是一个sdram模型占了95%的使用率。
我把这个模型加上-v编译就不会在0ns停留了(深层原因不明,这个模型在wholdchip仿真是用过的正常的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