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芯片流片回来出现闩锁

楼主(2014-12-09):
如题,最近流片回来的芯片在测试时经常会出现大电流的问题,怀疑是latch up了,具体试情况是这样的:示波器探头不加在IO上的时候,外面出现干扰(如开关灯),基本不会闩锁,但是加上探头的话,外面出现干扰,闩锁的可能性很大,另外探头加在输出管脚比输入管脚闩锁可能性更大。检查版图,发现内部输出PMOS与NMOS间距小的(约5.3um,0.5um工艺)更容易闩锁。  猜测是探头耦合了大的干扰信号,使得漏衬反向击穿,从而触发闩锁。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的经验,在版图设计时是不是得对输出管脚的P管和N管进行特别的设计,0.5um工艺P管和N管保险间距是多少呢?谢谢!

网友:
原理图

原理图
回复 楼主:

在加上探头一类的东西之后,可能会提供较大的驱动,打开内部那个SCR结构……我只是推测,当时解决方法是多加一个环

网友:
一般的遇到latch up 问题都会在版图上进行双环隔离,但其实效果并不大,解决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将两个管子子距离拉大,设计规则上一般规定是20um,但我们一般最低要在10um以上!
还有种方法就是尽量不要采用pmos,用其它的结构代替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20um是指输出驱动管之间的距离还是说内部所有管子都要保持20um的间距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就是你IOPAD看进来的第一对驱动管要20um,如果你说我的输出驱动有二级三级一直到最后一级都放在同一个well里,而且都挨的很近,那么你这些都要20um,所以最好把最后一级的驱动与前几级分开,不要放在一个well,同时前几级的驱动的电源和地要和最后一级分开,最好做保护,那么这样的话你只需要把最后一级的驱动距离拉大就可以了,我想既然你的最后一级后面直接是看到的IOPAD,也就应该是做成ESD形式的管子的吧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ESD rule中有要求的,一般 output driver N/P间距20um 且双guard ring保护。

网友:
输出IO应该拉开间距,遵守ESD和Latch up设计规则的。另外,感觉你们的layout层配置很赞!

网友:
20um,是不是太小了?30um以下的我都不敢试,可能是做得越多越保守了

网友:
你这示波器也是够了

网友(2015-01-15):
如果担心,请将输出驱动P和N用保护环隔开。碰到过此类问题。

网友:
N/P这么近,又没有double ring保护,直接接IO的尺寸看样子也不大。这风险大呀。

网友(2015-03-11):
P/NMOS间距离要求相关点:
1. 工艺不同而有不同
2. P/NMOS的接电源/地的diffision面积越大, 距离要越大
3. 隔离环到电源地 pin阻抗越小, 隔离效果越好
4. 芯片级时, 要注意考虑芯片工作或ESD测试时, 电源瞬间跳低, 地瞬间跳高, 而容易触发latchup.

网友(2021-12-17):
你这距离没拉开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