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芯片流片回来出现闩锁

楼主(2014-12-09):
如题,最近流片回来的芯片在测试时经常会出现大电流的问题,怀疑是latch up了,具体试情况是这样的:示波器探头不加在IO上的时候,外面出现干扰(如开关灯),基本不会闩锁,但是加上探头的话,外面出现干扰,闩锁的可能性很大,另外探头加在输出管脚比输入管脚闩锁可能性更大。检查版图,发现内部输出PMOS与NMOS间距小的(约5.3um,0.5um工艺)更容易闩锁。  猜测是探头耦合了大的干扰信号,使得漏衬反向击穿,从而触发闩锁。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的经验,在版图设计时是不是得对输出管脚的P管和N管进行特别的设计,0.5um工艺P管和N管保险间距是多少呢?谢谢!

网友:
你的输出是大的反相器输出吗?旁边是不是也有小反相器?
如果是的话,假使输出级做好了版图,可能是这样,输入电压瞬间高于电源电压,导致输入P管衬底寄生管导通,打开了相邻的小反相器衬底的那个回路……
仅仅一种可能,公司出过这样的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对的,输出是大的反相器输出,逐级驱动的,所以也有小反相器。不明白你说的打开旁边的小反相器是什么触发机制,另外怎么确定是打开了旁边的小反相器造成的,多谢!

网友:
double guard ring, 25um

网友:
拿颗fail的片子去照下emmi,定位一下。一般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你们没有按照规则来做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管脚的本身的驱动电流不大的,大概5~10mA, 25um有点占用面积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rule里面没有latch up的规则,没办法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跟你驱动电流大小没关系

网友:
ESD & latch-up guide line ,foundry 不提供?

网友:
一般都会提供吧,你文档看完了吗?
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还真没有,CSMC的,问过那边,说不提供。。。

网友(2016-02-26):
回复 楼主:

楼主,你好! 我们这次流片回来也出现了类似问题,用的也是csmc,输出是反相器驱动,旁边也有小反相器。请教楼主:1.怎么确定闩锁的位置?
2.后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?解决的方法可以分享下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定位emmi,加保护环吧,后来改了间距,貌似成效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