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简单的Flip_flop测试例做formality错误

楼主(2014-12-09):
不明白下面最简单的ff做formality都不过,是什么原因,如何改正?谢谢~

report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atched Compare Points     BBPin    Loop   BBNet     Cut    Port     DFF     LAT   TOTAL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Passing (equivalent)     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1         0         0       1
Failing (not equivalent) 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    0           0       0         1         0       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ref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odule ff(
      input d, clk,
      output reg q);

    always @(posedge clk)
      q <= d;

   endmodule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imp:(是通过ISE做map后产生的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`timescale 1 ns/1 ps

module ff (
  clk, d, q
);
  input clk;
  input d;
  output q;
  wire clk_BUFGP;
  wire GLOBAL_LOGIC1;
  wire \clk/INBUF ;
  wire \q/O ;
  wire \d/INBUF ;
  wire \clk_BUFGP/BUFG/S_INVNOT ;
  wire \clk_BUFGP/BUFG/I0_INV ;
  wire \q/OUTPUT/OFF/O1INV_36 ;
  wire q_OBUF_39;
  wire \q/OUTPUT/OTCLK1INV_33 ;
  wire GND;
  wire VCC;
  initial $sdf_annotate("netgen/map/ff_map.sdf");
  X_IPAD   \clk/PAD  (
    .PAD(clk)
  );
  X_BUF   \clk_BUFGP/IBUFG  (
    .I(clk),
    .O(\clk/INBUF )
  );
  X_OPAD   \q/PAD  (
    .PAD(q)
  );
  X_OBUF   q_OBUF (
    .I(\q/O ),
    .O(q)
  );
  X_IPAD   \d/PAD  (
    .PAD(d)
  );
  X_BUF   d_IBUF (
    .I(d),
    .O(\d/INBUF )
  );
  X_BUFGMUX   \clk_BUFGP/BUFG  (
    .I0(\clk_BUFGP/BUFG/I0_INV ),
    .I1(GND),
    .S(\clk_BUFGP/BUFG/S_INVNOT ),
    .O(clk_BUFGP)
  );
  X_INV   \clk_BUFGP/BUFG/SINV  (
    .I(GLOBAL_LOGIC1),
    .O(\clk_BUFGP/BUFG/S_INVNOT )
  );
  X_BUF   \clk_BUFGP/BUFG/I0_USED  (
    .I(\clk/INBUF ),
    .O(\clk_BUFGP/BUFG/I0_INV )
  );
  X_BUF   \q/OUTPUT/OFF/O1INV  (
    .I(\d/INBUF ),
    .O(\q/OUTPUT/OFF/O1INV_36 )
  );
  X_BUF   \q/OUTPUT/OFF/OMUX  (
    .I(q_OBUF_39),
    .O(\q/O )
  );
  X_BUF   \q/OUTPUT/OTCLK1INV  (
    .I(clk_BUFGP),
    .O(\q/OUTPUT/OTCLK1INV_33 )
  );
  X_FF #(
    .INIT ( 1'b0 ))
  q_22 (
    .I(\q/OUTPUT/OFF/O1INV_36 ),
    .CE(VCC),
    .CLK(\q/OUTPUT/OTCLK1INV_33 ),
    .SET(GND),
    .RST(GND),
    .O(q_OBUF_39)
  );
  X_ONE   GLOBAL_LOGIC1_VCC (
    .O(GLOBAL_LOGIC1)
  );
  X_ZERO   NlwBlock_ff_GND (
    .O(GND)
  );
  X_ONE   NlwBlock_ff_VCC (
    .O(VCC)
  );
endmodule

`timescale  1 ps / 1 ps

module glbl ();

    parameter ROC_WIDTH = 100000;
    parameter TOC_WIDTH = 0;

    wire GSR;
    wire GTS;
    wire PRLD;

    reg GSR_int;
    reg GTS_int;
    reg PRLD_int;

//--------   JTAG Globals --------------
    wire JTAG_TDO_GLBL;
    wire JTAG_TCK_GLBL;
    wire JTAG_TDI_GLBL;
    wire JTAG_TMS_GLBL;
    wire JTAG_TRST_GLBL;

    reg JTAG_CAPTURE_GLBL;
    reg JTAG_RESET_GLBL;
    reg JTAG_SHIFT_GLBL;
    reg JTAG_UPDATE_GLBL;

    reg JTAG_SEL1_GLBL = 0;
    reg JTAG_SEL2_GLBL = 0 ;
    reg JTAG_SEL3_GLBL = 0;
    reg JTAG_SEL4_GLBL = 0;

    reg JTAG_USER_TDO1_GLBL = 1'bz;
    reg JTAG_USER_TDO2_GLBL = 1'bz;
    reg JTAG_USER_TDO3_GLBL = 1'bz;
    reg JTAG_USER_TDO4_GLBL = 1'bz;

    assign (weak1, weak0) GSR = GSR_int;
    assign (weak1, weak0) GTS = GTS_int;
    assign (weak1, weak0) PRLD = PRLD_int;

    initial begin

GSR_int = 1'b1;

PRLD_int = 1'b1;

#(ROC_WIDTH)

GSR_int = 1'b0;

PRLD_int = 1'b0;
    end

    initial begin

GTS_int = 1'b1;

#(TOC_WIDTH)

GTS_int = 1'b0;
    end

endmodul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